如何设置乐迪AT9遥控器的灵敏度

楼主(2015-05-31):
我是4轴新手,操控比较差,想将遥控器灵敏度设低一点,方便遥控减少坠机,但是没搞明白,求高手指教,最好有视频,谢谢了

网友:
那就调曲线喽

网友:
楼主所说的将遥控器灵敏度设低一点,方便遥控减少坠机,这个灵敏度应该 是指舵量行程比例吧,这个是可以调的,具体设置可以查看遥控说明书第六章多轴部分。
我把它贴过来吧:

AT9说明书完整版(2014-8-16).part1.rar

AT9说明书完整版(2014-8-16).part2.rar

网友(2016-02-28):
应该是油门

网友:
3楼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