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第一次设置解锁正常 再进入GCS后就不能解锁的问题 求助

楼主(2015-05-31):
cc3d第一次设置完毕并且校准完遥控器后正常使用,因为在飞行模式开关设置中“设置BANK”中又设置了一下,设为完点击“保存”后,再接电cc3d无法解锁了,两个星期遇到N次这样的情况 请各位大神帮忙解决一下 谢谢

========================
cc3d 驱动安装不上,接usb之后在设备管理器里面出现黄色感叹号,或者是驱动安装上了但是硬件无法使用。有可能是因为安装地面站软件的时候操作顺序搞错了, openpilot安装向导,先点击Upgrade,进度条走完一半以后再连接cc3d飞控,不然硬件会识别不了。

网上找到的原话:“先点UP下固件,它会自己安装的,不要连接动力电,点UP当进度条走一半时再插USB”   感谢 lijb0802  .

========================

网友(2015-08-15):
先点UP下固件,它会自己安装的,不要连接动力电,点UP当进度条走一半时再插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