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定点模式掉高度,什么情况?

楼主(2015-05-31):
飞机飞到高度10米左右,我切换定点模式。飞机比较稳定不飘,但是会慢慢的往下掉高度。直到掉到离地面2米左右,我就切换成自稳模式。试了定高模式我有同样情况,是什么问题?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A:
你确定你油门回中了?

网友(点评):
我确实没回中,因为防止切换自稳猛冲猛降,所以没回中。没想到跟这都有关系……

网友B:
气压计没用黑海绵盖住吗

网友:
定点点高度正常,定点只是定经纬度,大气压计不参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压计没用黑海绵盖住吗

不懂啊,没盖住。有什么作用呢?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如果操作没问题就看看电压吧

网友:
定点模式本来油门就由自己控制!要定高和悬停模式才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油门回中了?

APM的定高模式需要油门回中,摇杆在油门的下面就会慢慢的下降,超过中位就会慢慢上升。上升或者下降的速度大小取决于摇杆距离中位的远近。其实在起飞前你就可以切换到定高模式,当油门超过了中位自然就会起飞,达到自己需要的高度时回中就行了!

网友:
由于飞控是用气压计定高,在低空干扰因素大,精度一般。试试用黑色海绵盖住气压计可能会好些。若是有条件可以加一个超声波模块,这样在十米低空基本不掉高了

网友:
对了   定点模式下也有定高功能在内,也就是说在高度范畴内二者没有什么区别的

网友:
定点或是定高上下动,一个要在气压计盖上海棉,第二个就是要去除震动!这样才能稳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