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问APM能不能坠机后风扇受阻,会自动停转

楼主(2015-06-01):
APM有这个功能吗,今天我炸鸡了,结果风扇阻转好几分钟。电机也出问题了
今天在GPS悬停模式,飞机自动跑了

网友:
我只知道我的apm用gps模式像海盗船一样会摇上瑶下,机子老手帮用弄的,说是这样的,,(也会移位的偏离)

楼主:
就想让他炸机后能自动停转,有这个参数吗

网友:
炸鸡后关了gps悬停改回手动。。。油门最低不就好了。。。
目前没有gps模式下炸机后电机自动停转的。。。毕竟飞控不知道自己炸机了。

楼主:
我听朋友说他的dij都是电机阻塞3秒,自动停转

网友:
apm电机堵转后也会自动停转的

楼主:
怎么设置,我的没停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