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APM的GPS怎么装合适啊

楼主(2015-06-01):
APMGPS怎么装合适啊,另外听说商品机器,电机,电调都做过屏蔽设计,对GPS影响很小。如果个人装机怎么设计合适

另外GPS高度高,抖动什么会影响大,怎么解决

网友:
GPS要求不高,没有什么干扰的,你放在顶

GPS要求不高,没有什么干扰的,你放在顶部就可以了,别想多了,你想软件怎么弄就可以了,

楼主:
不用加高的那个杆子行不,直接放到飞控上

网友A:
楼主的要问的其实就是GPS怎么装合适,

1、现在的航模所用的GPS,一般都把集成了RF射频芯片、基带芯片和核心CPU的GPS模块和天线(无论是有源还是无源)做到了一起。看起来都很小很轻。安装起来也很方便。
2、安装时要注意天线那一面要朝向天空,不能有遮挡,以便接收天空中的定位卫星的信号,有做到这一点基本就能满足定位要求。
3、至于高度尽量靠机身,不要追求高度,要以方便固定牢固为主。
4、抗干扰方面,GPS本身是2.4G频段的接收系统,与模型接收机(特别是有双向功能的)要隔开一定距离。与图传等发射系统更是隔开较大距离。
5、GPS与飞控是通过一根串口线的连接,并提供电源,为防止互相干扰,不要贴在一起。
6、GPS安装一般都不会太靠近舵机、电机,
7、如果安装能做到以上几点,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要问的其实就是GPS怎么装合适,

1、现在的航模所用的GPS,一般都把集成了RF射频芯片、基带芯片和核 ...

顶 L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要问的其实就是GPS怎么装合适,

1、现在的航模所用的GPS,一般都把集成了RF射频芯片、基带芯片和核 ...

好,谢谢

网友:
gps天线远离发射模块,还有就是要照顾一下旁边的电子罗盘,被电磁干扰也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