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信赖的乐天,也就那么回事

楼主(2015-06-01):
虽然是10A的低端产品,做工都不一样
要不是不小心烧了一个以后,还真没发现,不同之处请看图片!

网友:
怎么不一样啊

楼主:
垫的铝片都不一样,还有,一个有绝缘胶条,一个没有

网友:
其中一个个李鬼

网友:
乐天20A,连续坏了两个
第一个莫名就烧了,前一次正常的,下一次一上电不转,再一摸,烫手.
过了一周,另一个也突然的接触不良,上电有一定几率不转,电调用手一捏,好了.
正常使用,电流电压还是懂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