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四轴起飞后就开始旋转,怎么回事?

楼主(2015-06-01):
大疆F450,CC3D飞控,朗宇2212kv980,1045桨,整机大约900g左右,为什么起飞后会失控旋转?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电机转向 还有螺旋桨 正反检查一下

网友:
在软件里设置下所有电机反转就行了 我也遇到过

网友:
请检查电机转向和桨的安装,把遥控调为固定翼模式,微调归零

网友:
检查飞控设置是否对的,然后最好统一做下电调的油门行程校准吧,,我不是CC3D飞控遇到自旋的做下油门行程校准就好了,不知道你这个飞控是否可以,,,

网友(点评):
谢谢啦,我去试试

网友:
油门行程没有统一校准,转速有差别

网友:
请及时确认正确答案!

网友:
怎么旋转的?再详细说明一下。是起飞后没有翻但是水平旋转?如果不严重就用遥控微调试一试吧

网友:
起飞之后轻微自选几乎全是电机座不水平引起的,可以校正电机的水平,四个电机和飞控都要是水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