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固定翼飞控校准加速度计的问题

楼主(2015-06-01):
以前都是玩多轴的,现在开始玩固定翼。有个小问题一直想不清楚,请教一下各位老手。在使用apm或者nx3等飞控时,飞控的水平角度是如何的?是必须需要和飞机的机翼水平呢?还是随便贴到机舱里一块儿空面上。

在安装好飞控校准加速度计(nx3之类的似乎通电自动开始校准水平)时,飞机要如何放置,是直接放地上,起落架着地,头高尾巴低就可以呢,还是一定要想办法让飞机保持水平(我理解也就是机翼水平,这是飞机在天上飞行时候的姿态吧。)呢?百思不得其解,请各位指教!

网友A:
机翼水平 机身水平,相当于帮你修正副翼和升降来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翼水平 机身水平,相当于帮你修正副翼和升降来平衡

你好,但是往往机身和机翼之间不是平行的,飞机摆到地上,头高尾巴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