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精灵组装到试飞

楼主(2015-06-01):
搞了好久,选飞控纠结了很长时间,最后使用的PIXRAPTOR,这个尺寸还是大了点,将就使用。
配置  2212 930KV山寨电机 25元一个的
      无名20A电调        69元一个的
      pixraptor飞控      600元一个的
      minimOSD           68元一个的
      DIY433数传         21元一个的
      无名5.8G图传       140元一套的
      3S2200电池         98元一个的(飞行4分多钟)
      KBM-2D云台         307元一个的
      SJ5000相机         380元一个(当时价)

网友A:
我都有同一种飞控和osd  都想组装一台山寨精灵     不过看了你的飞行时间又要重新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有同一种飞控和osd  都想组装一台山寨精灵     不过看了你的飞行时间又要重新考虑了

这个机壳有点奇葩,一个是云台安装螺丝位太极端了,再就是电池仓容量小了,我3S5000电池没法放进去,又不好改造,最终还是得改造电池仓才有意义,割掉电池仓底板,用铝皮接长点,这样就可以装3S5000电池了。

网友B:
飞行时间多少?

网友:
一共多重啊

网友:
    续航多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行时间多少?

目前电池仓只能装下3S2200电池,所以飞行时间只有4分多钟。

楼主:
没有称 不知道多重呃

楼主:
只有4分多钟。目前电池仓只能装下3S2200电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称 不知道多重呃

油门多少能飞起来啊

网友D:
机壳多少米,哪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壳多少米,哪买的?

淘宝 227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门多少能飞起来啊

油门52%就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 227元

OK,谢谢了

网友E:
我也是做了个山寨橙星,电池仓也改了,可以放下3S5000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门52%就可了

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做了个山寨橙星,电池仓也改了,可以放下3S5000电池

发几张图片饱饱眼福啊,看看电池仓怎么改的。

网友(2015-11-05):
我才组好,放4s4000电池,全载不超过1400克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飞行时间4分钟,刚上去就要下来了

网友:
精品,顶了在看

网友:
看着不错啊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