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定点模式突然蹿高

楼主(2015-06-01):
APM定点模式,一开始正常,可是突然蹿高。。。不知道为什么,帮忙看下日志分析下, GPS是M8N。

日志地址:
http://pan.baidu.com/s/1o6mRo2Q

网友A:
你们都用的那个版本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都用的那个版本固件

3.2.1

网友:
我只能刷3.15固件,刷3.21固件飞机就很不稳定。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B:
看到你的日志了,一共飞行8分钟,你的是APM,如果要记录一下震动要打开IMU,所以看不到你的震动曲线,我感觉你这个情况是震动过大引起的,先加个减震板来试一下吧,然后看下震动记录,期间我还看到有RTL记录,是不是你打的?在5-7分之间我看到有 ERR CRASH_CHECK-1 应该是震动的事,试下我说的吧

网友(点评):
那个好像是撞击的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到你的日志了,一共飞行8分钟,你的是APM,如果要记录一下震动要打开IMU,所以看不到你的震动曲线,我感 ...

请教大湿,日志怎么去看,去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大湿,日志怎么去看,去理解

這個,在官方WIKI上有簡單的說明,我也不是非常懂的,只能看懂一部分而已

网友D(2016-01-15):
引用 网友B:
看到你的日志了,一共飞行8分钟,你的是APM,如果要记录一下震动要打开IMU,所以看不到你的震动曲线,我感 ...

我apm2.6 也是 用的  3.15      他们说3.21   不稳定 是 真的 吗     pid    对不对   飞行  稳定  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apm2.6 也是 用的  3.15      他们说3.21   不稳定 是 真的 吗     pid    对不对   飞行  稳定  不错 ...

3.2.1也可以的,至少我飞行的时候没有出现过问题。不过为了更好的运行还是全用3.1.5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3.2.1也可以的,至少我飞行的时候没有出现过问题。不过为了更好的运行还是全用3.1.5吧 ...

大师 呀     你看  我这pid参数   今天飞了一下    发现自动返航 下降的 时候 机器乱晃      起飞   定点都没事   这是啥情况      数据在附件

2016-01-16 14-47-52.zip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师 呀     你看  我这pid参数   今天飞了一下    发现自动返航 下降的 时候 机器乱晃      起飞   定点 ...

下降晃是PID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多数多轴都是这样的, 下降会晃的,跟乱流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