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创新科500mw问题

楼主(2015-06-02):
请教一下各位。我的图传发射机在接电之后一开始工作正常,突然就停止运转了。看不到画面,发射机上的指示灯也不亮了风扇也不转了,这是什么情况?前两天用的时候还好好的,一直用的11.1V稳压模块供电,已经坏了两个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用的创新科的500mw的图传发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完全是为自己的失误买单了。

请确定一下最佳的答案!!谢谢

网友B:
散热怎么样?

网友C:
你的意思是你稳压模块再给图传供电?然后稳压模块坏了两个了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考虑下是不是稳压模块电流过小?还有你说的那个突然不亮了灯,有没有保护了?温度是不是过热?这个没用过,只能根据你说的来个我的分析,准确的可以看看是否供电充足,电流是否能达到图传的最小要求,然后在做下一步打算  (个人分析,不对请指正)

网友D:
1、官方数据,创新科500mw图传供电电压范围为:7-24V ,12伏时工作电流220mA。
2、有个疑问,楼主为什么要降压到11.1V给图传供电呢,如果楼主是4S或5S锂电供电,应该可以直接供电的。
3、不知道你的11.1V稳压模块是什么型 号的,如果长时间使用而有没有散热措施,是很容易挂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你稳压模块再给图传供电?然后稳压模块坏了两个了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考虑下是不是稳压模块 ...

是发射坏了两个了。原来就一直是这样飞着。就这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已经坏了两个了。通电不超过五分钟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官方数据,创新科500mw图传供电电压范围为:7-24V ,12伏时工作电流220mA。
2、有个疑问,楼主为什么要 ...

用的6S电池。原来也是这样连接供电的。不知道最近是怎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散热怎么样?

画面消失后发射机很热。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发射坏了两个了。原来就一直是这样飞着。就这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已经坏了两个了。通电不超过五分钟就坏 ...

估计是烧了吧?散热没做好?画面消失后很热,如果烫手的话,估计是烧的??也不可能连着坏凉两快啊。。。问问卖家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烧了吧?散热没做好?画面消失后很热,如果烫手的话,估计是烧的??也不可能连着坏凉两快啊。。。 ...

纠结死了,不知道是哪里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纠结死了,不知道是哪里错了

官方数据看看最大耐压,耐流,你搞个他的最低承受电压,貌似稳压后电流多大测试了么?会不会电流大的烧的?坏的哪里坏的?能看出来么?你说的没图像后发热,是不是很烫呢?还是温度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官方数据看看最大耐压,耐流,你搞个他的最低承受电压,貌似稳压后电流多大测试了么?会不会电流大的烧的 ...

手拿着有些烫。肉眼看不出哪里有烧坏的地方。电流还真没测试过。。我一直是这样使用的。前几天还给朋友拍了拍婚礼的车队。就从上周末开始。接通电源没几分钟就没图像了,落地后检查,电源灯不亮了,风扇也不转了。不知道是哪里错了

网友:
用的配置也是一样的么?那按照你这样说的话不可能的啊  ,坏的你现在用个万用表打到电流档串到电源钱正极看看图传是否有电流,然后串个好的再试试?别长时间实验,要不然你就别起飞,放在地上,用手摸着发射,看看多长时间能坏(最后办法,太土豪了这个方法),要是插上一会就烫的话,估计是过热烧的,但是要是没有过热还是烧掉的话。?还是查查你的供电吧,

网友E:
DC-DC坏了,12Vto3.8V的。外接3.3到电感哪里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DC-DC坏了,12Vto3.8V的。外接3.3到电感哪里看看

大神留个联系方式,像你学习学习

网友:
刚刚玩四轴所以来这,之前玩无线电的,电子

引用 楼主:
大神留个联系方式,像你学习学习

刚刚玩四轴所以来这,之前玩无线电的,电子方面熟点,模型是菜鸟,前二天用CC3D做的QAV250还没出门飞,已经三付浆完了。

网友D:
就楼主以上描述的,目前能做的
1、检查图传是否挂了,如果有稳压电原先用5伏开机,再增大电源电压至7伏多,这过程如不能开启,或有烧的味道,要马上切断电原,联系厂家返厂维修
2、如果第一点检查开机正常,图像传输,并能正常地被接收到,再将电源电压调到12伏左右,让它持续工作。如果工作一会出现你开始所述故障,说明图传还是有问题,还是要联系返厂。
3、如果第二点检查连续工作半小时到一小时仍正常,那要以判断,你用的DC-DC电源不适合你的图传在6S条件下使用,建议用其它规格的降压电源。
4、说明一点,有些DC-DC电源,输入输出是不带隔离的,如果出故障,6S电源会全部输出,图传的稳压电路抗不住,就会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楼主以上描述的,目前能做的
1、检查图传是否挂了,如果有稳压电原先用5伏开机,再增大电源电压至7伏多 ...

好的。我试试看。谢谢。

网友F:
散热没做好吧,看看换个位置,把图传放在能被上面桨叶吹到的地方,或许会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散热没做好吧,看看换个位置,把图传放在能被上面桨叶吹到的地方,或许会有改善。

已经解决了。完全是为自己的失误买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确定一下最佳的答案!!谢谢

好的

楼主:
其实是我的非凡OSD的电压检测线接错了,导致发射机烧了。就这么简单。感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