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 DAYA550 pixhawk gopro hero4

楼主(2015-06-02):
配置: DAYA550 pixhawk M8N 3508 580KV 30A 1238桨 8000毫安

网友:
帮顶  一会用电脑看看

网友:
必須不錯,哈哈!我的東西能差了!

网友A:
pid是自动调参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d是自动调参后的?

对,调出来效果很满意了,非常稳定

网友:
用的什么云台

网友B(2015-07-15):
请教个问题,3S电,起飞,开定高,定点都正常,可是,上4S电以后,开定高,马上就往上窜,油门几乎到底了也没有反应,请教如何解决

楼主(2015-11-07):
引用 网友B:
请教个问题,3S电,起飞,开定高,定点都正常,可是,上4S电以后,开定高,马上就往上窜,油门几乎到底了 ...

我是用4S电池,你电调支持4S吗?做油门行程校准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