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科大学生】乐迪at9遥控器总是搜不到信号

楼主(2015-06-02):
自从上次炸鸡之后,就各种问题,前两天还好好的r9d,今天各种问题,总是遥控上信号丢失,然后需要重启接收机才有信号,怀疑是接收机坏了,能修吗?或者说能查询接收机是否坏了吗?

网友:
买个新接收机就知道了

网友:
乐迪r9d,可以联系客服技术支持,再决定是否返厂。

网友:
请问您的遥控器和接收机是什么时候的呢,重新对码试试看呢,对码的时候尽量保持接收机平行放置,接收机与发射机保持30-50公分的距离。
也可以检查一下RSSI值(0~-20dbm为正常范围)
如果接收机坏了,是有保修的呢,具体细节烦请咨询乐迪售后MM,qq:2322736728.
非常感谢您对乐迪产品的支持!
祝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