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做山狗av线的

楼主(2015-06-02):
有没有成功的,接嘛两条?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87594

网友A:
插入狗,用表量 。视频线没有示波器就用电视试

网友:
一般红色 +(VCC)黑色  —(GND),黄色 视频 V,白的绿的音频线,接视频黑的黄的,如果不行排除红线,黑的接好其他线分别联通试一下,有万用表更好,量量电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入狗,用表量 。视频线没有示波器就用电视试

各种试都没成功。。。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红色  (VCC)黑色  —(GND),黄色 视频 V,白的绿的音频线,接视频黑的黄的,如果不行排除红线,黑 ...

这四根确定有av线?因为我各种试都没成功。。。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C:
四线的成品线一般没接那一脚,找头自己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线的成品线一般没接那一脚,找头自己焊吧

试过在回复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D:
有啊,不过你要区分一下哪根是视频线,哪根是音频线,还有电源负极线,音频视频线最好区分的办法,找到负极线后,一起送到回放设备的音频视频接口马上见分晓,下图也是狗三AV线,

传一份狗3说明书:

GoPro_Hero_3_Black_Edition_黑色版用户手册V1(A4打印、带书签).pdf

网友(点评):
这个图片没解决我的问题,。。。买了一根。。。不想

网友(点评):
这个图片没解决我的问题,。。。买了一根。。。不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线的成品线一般没接那一脚,找头自己焊吧

不试了,直接买吧。。。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有啊,不过你要区分一下哪根是视频线,哪根是音频线,还有电源负极线,音频视频线最好区分的办法,找到负极 ...

不是要你去买,而是说可以从中找出需要的信号线接出来,就是说这样的AV线是可以实现的,当然你还要有山狗上设置一下,才有视频从这个接口输出,然后你再去测试哪根是视频线了,这样你能明白吧

楼主:
上示波器了,这成品线应该是没有av输出的。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要你去买,而是说可以从中找出需要的信号线接出来,就是说这样的AV线是可以实现的,当然你还要有山狗 ...

主要问题是这样的  我看过自制av线的帖子
懒得从  micro头  焊接线,想看看成品线是否有av输出
不知道你能不 看见这图片
不知道 av输出是不是走的  id  口
我用示波器了
发现成品线在  开启tv模式之后 没有任何信号输出
所以还是淘宝10块包邮一条带充电功能的吧
如果成品线里确实有av输出的话,希望朋友多多指正

网友(点评):
狗3视频实时输出线

网友(点评):
刚传了一份说明书,上面有说那是什么线

网友:
这种是不行的哦 先上个micro usb的接口定义
一般的USB线只连接了 GND D- D+  VBUS 这四根线的  而山狗的AV输出接口在 空端那个接口的 要自己焊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问题是这样的  我看过自制av线的帖子
懒得从  micro头  焊接线,想看看成品线是否有av输出

AV输出确实是走ID口的

网友(2015-11-26):
好像是白色的那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