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minimOSD OSD工作不正常

楼主(2015-06-03):
?firsttime=60&from=y1.4-2
DVR录的,大家将就着看,主要是看看OSD的画面自动在变。

网友:
楼主,你这个MINIOSD的界面要重新用软件调整一下再刷进去(界面配置),中间部分好像有多个字符串重叠了要调开。

楼主:
已经编辑好了,只是每次上电可以正常一小会。请看完。

网友:
我的已经烧掉了

网友:
你这个是固件和字库不兼容

楼主:
现在刷其它版本的固件刷不了,不知道是哪设置有问题

网友:
你这个请把OSD配置界面中的 CH7切换关掉就OK了, 这是切换画面引起的,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