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D数据不更新

楼主(2015-06-03):
OSD数据还是不更新,我经过排除法,确定和电流计有关,现在说一下状况:

       1.电流计和OSD同时插飞控,电流计没有BEC,飞控由单独的BEC供电,OSD也从电调输入端供电,两个同时连时,刚开始,显示器上可以更新数据,但是一拉油门,数据就卡住了,不更新,但是图像还能传回来。
        2.光OSD连飞控,电流计不插,这个时候拉油门,OSD数据都可以更新,很正常。
以上说明电压是够的,请问大家,电流计和OSD一起插飞控一拉油门数据就卡住是怎么回事啊!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电流计只给飞控供电,5V bec给OSD5V端可供电,APM飞控最容易出现设备接多了供电不足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计只给飞控供电,5V bec给OSD5V端可供电,APM飞控最容易出现设备接多了供电不足的问题

上面说了,不是供电不足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说了,不是供电不足的问题

首先纠正一下,APM、PIX的供电模式官方建议用电压电流计模块来给飞控供电最好。APM2.6及以下版本(国内模友改的APM2.8改进了供电设计可以支持链接多个外部设备带的动,OSD不用单独接5V供电)的内部供电电路设计有缺陷导致接多了外置设备供电不稳,比如接了GPS和外置罗盘再由飞控直接给数传或者OSD供电就会造成数传或者OSD供电不稳,OSD不更新数据严重的导致飞控供电受影响炸鸡。而你的飞控单独的BEC供电也不能保证外接设备供电输出的稳定,OSD的供电从电调接的,电调大负载也就是飞起来后5V输出并不稳定也就导致OSD数据一拉油门就不显示了。现在最好是电压电流计模块给飞控供电可以监测电池电压电流输出,单独的UBEC给OSD 5V端供电,只要OSD本身没问题就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纠正一下,APM、PIX的供电模式官方建议用电压电流计模块来给飞控供电最好。APM2.6及以下版本(国内模 ...

好吧,明天试试,不行的话再请教你,谢谢

网友:
好论坛,里面有很多高手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我的六轴跟楼主的一样故障一直没解决。

网友:
单独给OSD供电这招我已经试过了,不管用

网友B:
OSD模块受到电机或者舵机干扰后死机

网友C:
我的OSD时隐时现,最后干脆就不显示了,电压才4.5V,打算把数传拔了试。。

网友D:
买了APM配置了OSD,可是折腾人了。最后都完美的解决了。  这个论坛的氛围很好,而且有很多的高手。我的OSD也是直接电流电压供电,结果字符不仅不更新,而且油门一大,字符就消失,加了12V转5V的稳压模块,数据可以更新了,但是油门一大,字符就闪烁,换了几种模块都不行。于是在本论坛发帖求助,最后有个模友给了个建议,不用模块5V给OSD供电,直接12V电池给OSD供电,供电端加上一个35V2200VF的电解电容,最后问题完美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OSD时隐时现,最后干脆就不显示了,电压才4.5V,打算把数传拔了试。。

看看我的回复,我的OSD也是这样的故障,最后问题解决了。

网友E:
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我的回复,我的OSD也是这样的故障,最后问题解决了。

我的不是miniOSD,是焊上的OSD升级小板,装飞控里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了APM配置了OSD,可是折腾人了。最后都完美的解决了。这个论坛的氛围很好,而且有很多的高 ...

我也是这种方法解决的,之前总是地面没问题,大油门飞起来后OSD就没显示了,后来就直接不要5V输入,只用12V那端供电,结果还好了,怪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了APM配置了OSD,可是折腾人了。最后都完美的解决了。这个论坛的氛围很好,而且有很多的高 ...

短接OSD的JP1,显示器都没信号了。请问你能发个图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纠正一下,APM、PIX的供电模式官方建议用电压电流计模块来给飞控供电最好。APM2.6及以下版本(国内模 ...

你的方法试了,用BEC单独供电,还是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OSD模块受到电机或者舵机干扰后死机

请问有解决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怎么解决的???

还没解决呢,今天试了单独供电,还是没用,看来不是电压不足的问题

网友E:
肯定不是电压的事,可能跟干扰有关系。楼主什么机型?我的是六轴。没在家没法研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肯定不是电压的事,可能跟干扰有关系。楼主什么机型?我的是六轴。没在家没法研究了。

四轴的机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没解决呢,今天试了单独供电,还是没用,看来不是电压不足的问题

按一下飞控重启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一下飞控重启键呢?

飞控重启键?

楼主:
就是飞控上那个那个按钮?经过排查,APM没事,是OSD出问题了,但是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刚开始,显示器上可以更新数据,但是一拉油门,数据就卡住了,不更新,但是图像还能传回来。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的也是油门加大数据就死机了。。。。。。。

网友(2015-07-30):
地面站里开启摇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解决呢,今天试了单独供电,还是没用,看来不是电压不足的问题

这是因为电源电路受其他设备干扰出现电源纹波系数变大 对OSD本身造成了干扰所导致的,

网友F:
以上没有解决的刷2.4版本的OSD固件和字库就可以解决了。我就是这样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上没有解决的刷2.4版本的OSD固件和字库就可以解决了。我就是这样解决的。

你有吗?麻烦能传一下吗?

网友(2015-09-03):
引用 楼主:
你有吗?麻烦能传一下吗?

跟楼主的情况一模一样,楼主现在解决了吗

楼主:
可能是APM的电压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上没有解决的刷2.4版本的OSD固件和字库就可以解决了。我就是这样解决的。

2.4固件哪里下载的?

网友(2016-04-08):
楼主,怎么没有后续了,我和你的问题差不多的 我是解锁数据卡死 今天炸机。。摔坏了一根机臂。。。。。

网友:
我的是一把飞机解锁画面就不更新了,后来刷了2.4版的OSD固件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