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助泡泡老师apm2.8连富斯ia6b接收 问题

楼主(2015-06-03):
是否可以1~6  直接对应过去,  我现在校准完内置罗盘了,然后校准遥控,发现没法校准。无论是先开遥控后连接apm2.8,还是先连接apm后开遥控都不行。电调也没插在apm上,  接收有个B/VCC通道没插东西,

网友:
你接收机对码了没有,接收机灯有亮吗?

网友:
发个近距离的接收机接线图看看

网友:
我就是富斯i6对应通道

网友:
1、接收机没对码,
2、接收机供电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