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泡泡老师请问我的天7遥控器关控不是返航,是自稳!求解。

楼主(2015-06-03):
泡泡老师请问我的天7遥控器关控不是返航,是自稳!求解。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软件里看,关控后,飞行模式是那一个,是不是RTL.

网友:
凡是设置不成功的。肯定是哪一步没有按泡泡大神说的做。你再重复试一试。肯定有遗漏的地方。

网友:
我的一开始是关控返航,现在变成关控悬停了。。肯定是改固件后改变了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