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MINIOSD如何与APM2.5、2.6及PIX连接,及恢复默认的方法

楼主(2015-06-04):
多人问,为何解锁JJ飞一会,突然显示屏上OSD上的数据就死在那里不动了,试试将OSD连接电脑恢复默认值,12分30秒开始,如何恢复OSD默认值。
视频教程:

网友(2018-11-28):
学习了,来挣牛币的

网友(2019-12-22):
感谢泡泡老师!!!!

网友:
学习了赚点 币下载

网友(2019-09-09):
又涨知识了

网友(2018-06-20):
大师辛苦    顶一下

网友:
osd固件在哪里下载

网友:
为什么我的OSD要连接数传后才能显示数据?

网友(2018-03-08):
视频,视频,挂了,看不到

网友(2017-06-24):
拿分走人

网友:
不怎么用OSD,但是还要顶泡泡老师

网友(2015-06-04):
顶一顶更健康

网友:
大师视频打不开呀

网友A:
大师能说说一推油OSD就不刷新怎么解决吗?视频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师能说说一推油OSD就不刷新怎么解决吗?视频打不开。

看一楼第一行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师能说说一推油OSD就不刷新怎么解决吗?视频打不开。

清理电脑缓存,或用360清理一次垃圾,

网友:
为什么这东西会有这么多问题

网友B(2015-07-12):
@泡泡老师,我的miniosd,启动后GPS没有数据,但APM已经显示蓝灯,其他都能正常显示,用手机启动地面站后,拔出,又能显示GPS信息,这是什么问题。我现在很困扰,求解答。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泡泡老师,我的miniosd,启动后GPS没有数据,但APM已经显示蓝灯,其他都能正常显示,用手机启动地面站后, ...

我也不知道问题出在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问题出在那。

从新做一次流程,可以了,MINIOSD如何与APM2.5、2.6及PIX连接,及恢复默认的方法 APM 作者:X-cheng 3194 真心不知道什么情况。谢谢泡泡老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新做一次流程,可以了,真心不知道什么情况。谢谢泡泡老师。

我也是同样问题,一定要数传跟地面站接通一遍图传才能看到GPS信号。你重做一次流程是要刷osd吗

网友:
我apm2.8+minimosd也是同樣問題,沒開數傳連mp,osd gps衛星就是0,已經3dfix ,開了就正常顯示衛星數.
刷了很多版fw都一樣.不知道什麼問題.換了兩片osd都一樣.mp都有點osd enable.
sr?參數也都不是0

网友:
泡泡老师,又帮我解决了OSD定屏的问题,谢谢您。

现在只能用默认格式,不能修改,修改了推油就定屏不更新。默认格式最下面一行看不全的。

网友D:
泡泡老师,我想请问一下,OSD显示的信息跟地面站里显示的不一样是什么情况?有两个问题:1、OSD里显示的飞行模式跟MP里显示的不一样,MP里显示RTL,OSD里显示的却是STAB,其它模式的显示也不对应。2、OSD里显示的姿态线跟MP里是相反的,MP里显示往左倾斜,OSD里显示的却是往右,方向刚好是相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同样问题,一定要数传跟地面站接通一遍图传才能看到GPS信号。你重做一次流程是要刷osd吗

我只是在MP里面,按照泡泡老师教程,从新校正数据之类的。然后就显示了,其实我都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E(2015-11-24):
原来大家的MINIOSD跟我的一样也是要接通地面站和数传才能显示GPS相关数据!看来这是个共性问题,希望有热心人能提供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大家的MINIOSD跟我的一样也是要接通地面站和数传才能显示GPS相关数据!看来这是个共性问题,希望有热心 ...

不接数传的话,做一下解锁动作,就能看到电压和卫星数了。

网友:
解锁了还是不能显示GPS相关数据,只能看到电压变动一次就定住了。不过在你给我的固定翼版的OSD 2.2上(连接的固定翼APM 3.4)却是不用接数传就可以正常显示GPS信号,所以应该跟OSD固件版本或APM固件有关吧?

网友F:
我也是只能看到姿态数据变化,解锁后,电压定着不动。其他数据是零。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只能看到姿态数据变化,解锁后,电压定着不动。其他数据是零。

恢复默认、软件里OSD再次点一下、刷鸟语固件,一个个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恢复默认、软件里OSD再次点一下、刷鸟语固件,一个个试。

手上没有下载小板,只有一个 usbasp下载器。不知道可以用这个刷固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上没有下载小板,只有一个 usbasp下载器。不知道可以用这个刷固件吗?

不行

网友G:
请问老师,这款迷你OSD和穷人OSD是一样的吗?
视频开头带针的那款是不是穷人OSD?老师有没有穷人OSD的教程?或者最好是视频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老师,这款迷你OSD和穷人OSD是一样的吗?
视频开头带针的那款是不是穷人OSD?老师有没有穷人OSD的教程 ...

和穷人OSD 是不一样的。穷人OSD和APM MINI OSD,所用的单片机不同,不通用

网友G:
老师有没有穷人OSD教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师有没有穷人OSD教程啊

新手课堂,穷人OSD界面编辑及电压校准
http://www.moz8.com/thread-36174-1-1.html

新手课堂 改装穷人OSD从APM中读取数据
http://www.moz8.com/thread-38679-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课堂,穷人OSD界面编辑及电压校准
http://www.moz8.com/thread-36174-1-1.html

刚刚试飞完回来,发现飞机有问题,起飞没有多久就会自动降落,推油门没有反应,飞行模式是定点模式,怎么回事?
我用的是APM2.8,天8控,XXD电调30A我设置的低压保护是10V,最后测得的电池电压11.3V

网友(2016-06-12):
请问楼主,MINIMOSD的三个焊点地方要焊接吗?模拟数字地,还有PAL,还有一个是供电吧?要焊接吗

网友:
进不去,一直卡在WATING FOR MAVLINK HEARTBEATS......

网友(2016-12-14):
新手问下,开刷之前,如何连接osd.通过apm吗?

网友(2017-04-06):
引用 网友D:
泡泡老师,我想请问一下,OSD显示的信息跟地面站里显示的不一样是什么情况?有两个问题:1、OSD里显示的飞 ...

我也是这个问题,是不是OSD的固件刷错了?固定翼的刷成多轴会出现这个现象吗?

网友(2017-05-11):
好帖 顶一下又不会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