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APM 2.8使用问题

楼主(2015-06-04):
求助 为什么我的APM定高油门打在50%还会乱动 稍微往上打点油门就猛加

网友:
加減震了嗎?如果是這樣的話就是震動不過關了,多去下震,然後在氣壓計上加海棉。

网友:
遥控器校准了吗

网友A:
除了振动过大,就是气压计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振动过大,就是气压计坏了。

泡泡老师你好!这个APM是新的呢,应该APM没有问题,减震也到位了,试了好几次,油门50%悬停从50%往上拉一开始没反应到了65%左右直接加速,然后退到40%转速不降退到35%左右速度一下子下来了,感觉总有延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你好!这个APM是新的呢,应该APM没有问题,减震也到位了,试了好几次,油门50%悬停从50%往上拉一 ...

说不定你中奖了呢,买电视机,在店里好好的,回家没放几天就坏了的情况不是没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