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悬停左右摆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6-04):
左右摆动很慢!pix飞控!

网友:
没用过这个飞控,帮顶!!!

网友:
这个可以设置的

网友A:
重复的来回摆动,通常是感度设高了,改低一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复的来回摆动,通常是感度设高了,改低一点试试。

好的,我试试,谢谢!

网友:
降低下P值试试

网友:
用过三个PIX,都是自动调参,很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