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非凡T1 PWM轉換PPM USB事宜

楼主(2015-06-04):
大家好:
  我是新手.想請教非凡T1 PWM轉換PPM USB信號轉換器(紅色機板).本人用PCM遙控器按非凡說明組裝.結果燈號恆亮表示無信號.一直想詢問非凡.但是找不道官網.
  不知道有那位前輩能夠教我排除或是否有非凡廠商可以聯絡.在下感殛謝閣下幫忙.我的信箱:l225080168@yahoo.com.tw.
   註:按照說明可以接普通接受器轉換為PPM信號.試很久都無信號.不是否要更新程式或是有何技巧.非凡在雲盤程式有病毒.說明書亂碼.所以麻煩大家解決謝謝!

网友:
发些说明给你看吧,毕竟不是三言两句能说清的

楼主:
你好:
  謝謝前輩.但是與我的不一樣.因為我的是T1型有PWM8個通道.加PPM輸出入1個.還有SBUS和PPM輸出1個.共10個通道.本人依說明接PCM普通接受機(F牌).但是燈一直恆亮.代表無PPM信號.因為此顆大疆及精靈共用.所以想請教是否有非凡廠商可以詢問或網址.或線上是否有前輩可以指導.

网友:
您把接收机和T1的接线拍个图,然后我帮领您分析一下。T1支持SBUS    PPM    PWM 之间的信号相互转换,请问您是要把哪种信号转换成哪种信号呢?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你好:
      我用的是F牌PCM信號依照說明接6通道.因為我用6通道PCM接受機.理論上第9通道應該有PPM信號輸出.但是沒有.因為燈恆亮.根據說明書應該無信號入T1轉換器.因為裝CC3D無動作.所以才知道無PPM信號書出.與藍版不同.因為藍版需短路通道.但是T1是自動.為何.麻煩告知.在台灣有很多人用.都遇到此問題.因為只能做SBUS.所以麻煩你.謝謝!我的信箱:l225080168@yahoo.com.tw

楼主:
你好:
  版主是否還在.此問題未解決.因非凡科技還未回答在下問題.一直聯絡不到人.也發短消息.也沒有訊息.不知版主是否能夠找到人.因為東西一直無法作動.台灣方面也無法解決.懇請版主求助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