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过折叠桨的

楼主(2015-06-04):
折叠桨的螺丝是要拧紧吗?

网友:
还用问吗。太紧的话折叠桨通过自传无法完全的展开。这个一想就明白。

网友:
看那些视频,觉得应该可以保持桨叶自由转动

网友A:
折叠桨的螺丝是要拧紧吗?
这么说吧:
1、螺丝还是要拧紧的,没拧紧的话,震动螺丝会慢慢地跑出来,达到一定程度就是掉出来了,那时桨叶就飞出来,这叫射桨,炸机不说,还很危险。
2、拧紧螺丝,同时还要保证桨叶不能被锁死,必要情况下螺丝可以用厌氧胶点一些来固定螺丝(不要太多,干后会粘得很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叠桨的螺丝是要拧紧吗?
这么说吧:
1、螺丝还是要拧紧的,没拧紧的话,震动螺丝会慢慢地跑出来,达到一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