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关于naza lite飞控问题

楼主(2015-06-05):
泡泡老师你好,我的naza lite飞控(已刷V2)在上一次飞行中烧了一个电机导致炸鸡了(飞得很矮,小炸),昨天更新了全部电机进行飞行,在飞行过程中无故炸鸡,连续几次了,还好我飞得很矮只损失一根桨而已,连接上电脑飞控的一切数据正常,就是搞不懂什么原因?会不会是上次炸鸡中损坏了飞控?但怎么在电脑上看不出来异常的呢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据一些模友反映,naza lite飞控会突然“抽风”炸机,不知你的是不是也属于这种。

网友:
我也用的lite。还没有炸鸡记录。

网友:
建议在做大的改动后,重新校准全部项目
请楼主描述一下,炸鸡是忽然失控翻滚,还是油门异常,或是乱飞?

网友(点评):
升级设备后我已经重新校准设置了,想不到还是侧翻炸鸡

网友:
桨和电机方向没有错吗?不行的话换回lite的1.0固件

网友:
硬伤是看不出来的,不去拍CT,鬼知道自己是否得了癌症。

网友(2015-09-14):
我的LITE飞控很不好用,上电搜星快得不得了,嗖的一下就成全绿灯了,但是GPS模式下几乎没有作用,它会随心所欲自由自在的到处飘荡。而且到现在我还没有把参数搞定,一直有晃动情况。F450机架 银燕2212  980电机 好赢20A电调。请老师帮助解决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