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个关于OSD的问题需要询问~拜托

楼主(2015-06-05):
PIXhawk飞控目前主控版本3.21,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当前时常会出现的问题就是OSD和R7008SB不能共用。
我先说下接线,OSD由主控供电(尝试过用5VBEC单独供电),再不接接收机的时候OSD可以正常输出画面但一旦接通接收机数据线OSD画面就掉,拔掉就恢复,接收机也尝试过单独供电,均出现这么种问题急需知道是哪出现问题了。

还有几个小问题,LED灯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LED不亮的时候就主控灯亮。
OSD目前无法显示正常电压和电流,电流计是都接好的,飞行模式和加速度计及指南针是有的。
有知道的大神帮忙解决一下~多谢~

网友A:
之前给一个模友同类的OSD问题 支招,很快就解决了。按楼主所说的,我估计还是电源供电问题。当然我们可以先排除一下这款接收机带来的原因,方法是给OSD模块单独用一组电池供电,如果模块是5V供电,就串个稳压电路,这样连接如果OSD正常工作,那就可以确定是电源供电问题。建议楼主先做这一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给一个模友同类的OSD问题 支招,很快就解决了。按楼主所说的,我估计还是电源供电问题。当然我们可以先 ...

您好~我之前是这么操作的,用一组3S电池单接一个UBEC给osd提供5V供电,接通后问题照旧,然后用5VBEC单独给接收机供电~接收机与飞控仅链接数据线~也是同样问题~OSD掉了之后过1-2分钟会在监屏中间显示OVERSPEED 40稳,不知道什么意思~刚才我在反复拔插数据线的过程中发现反复N次之后OSD正常显示了,不受数据线影响了,但是不敢确定还会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因为后续不是我自己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之前是这么操作的,用一组3S电池单接一个UBEC给osd提供5V供电,接通后问题照旧,然后用5VBEC单独 ...

你用的是哪种OSD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哪种OSD模块?

这种

网友A:
这个模块上应该有DC-DC转5V吧,为了稳定供电至少也得6.5V以上才行吧,你用5伏供电低级错误。用3S供电都可以。模块有具体的牌子或名称吗

网友:
如果是PIX飞控,OSD也是支持MinimOSD的应该说随便同时带动GPS、数传、OSD没问题,因为PIX设计供电富裕稳定,OSD不需要单独5V供电,我试过如果单独常用OSD接TEl1口数据输出最好好,这样数传接TEL2口数传OSD都可用,即便数传不接OSD也可以用,但是不接数传OSD接到TEL2没数据。再就是OSD数据线接反接错不接就不会输出图像。至于显示电压不准需要在电源选项里设置(好的选正确的飞控板就行,差的还要手动校准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模块上应该有DC-DC转5V吧,为了稳定供电至少也得6.5V以上才行吧,你用5伏供电低级错误。用3S供电都 ...

经过反复的测试~关联操作发现了一个低级错误~买OSD的时候卖家跟我说都刷好中文固件都弄好的~结果我发现我动的云台通道是设置的第8通道~所以每次动云台OSD数据都消失~重新下载的OSD固件把8通道屏蔽就好了~多谢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