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的平板电脑如何改做显示屏

楼主(2015-06-05):
有个IPAI,一直没用,怎么改做图传?

网友:
这个外设价格不便宜

网友:
一种方式是用视频采集卡,需要确保平板电脑支持,苹果好像不行
还可以是用AV out转WIFI模块,在地面将图传接收回来的信号转成wifi信号,用手机连接
这些方法延迟较大,成本也不比买显示器低,所以很少有人使用

网友:
买个显示器吧 也不贵

网友:
直接买精灵3,平板接遥控器就可以做监视器啦!

网友:
某宝有ipad屏的驱动板,大概70多吧,外观需要自己diy

网友A:
我已经把IPAD的屏拆了,买了驱动板,成功点亮测试了,

在弄个壳子就可以带去外场了。由于现成的壳子不好买,只能自己做,

最近比较忙,搁置了,等有空继续完善,届时会发帖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把IPAD的屏拆了,买了驱动板,成功点亮测试了,

在弄个壳子就可以带去外场了。由于现成的壳子不好买 ...

等你来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