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 地面站显示gps 速度不对,怎么破?

楼主(2015-06-05):
pix 地面站显示gps 速度不对,怎么破?

网友:
問題能再具體一些麼?哪裡不對?!

网友A:
是通过OSD叠加的信息不对还是数传传到地面站上的数据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通过OSD叠加的信息不对还是数传传到地面站上的数据不准

地面站,显示“gps速度不对"

网友:
上图上图

网友(2015-08-02):
速度不对没关系 有时候还会显示高精度   还会显示罗盘干扰 这几个提示都没事  心里感觉不放心就重新校准下m8n罗盘   建议在外面空旷无干扰的地方校准罗盘 比较好 。换个地方 断电重新上电 搜星稍微等等 有时候慢 有时候快   绿灯闪就好了  我也是pix  玩了一整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