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模友拉距测试--AT9远至4000+米

楼主(2015-06-05):
话不多说,直接上视频
刚开始测试是2000+米
?from=s1.8-1-1.2

继续测试,4000+米!!!
?from=s1.8-1-1.2

网友:
乐迪怎么吊??

网友A:
难度是俄罗斯那边的环境条件较好?

网友B:
远啊,我的控才一千米

楼主:
模友胆量大  ,AT9也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度是俄罗斯那边的环境条件较好?

不否认飞行环境好,地广人稀,干扰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远啊,我的控才一千米

您是哪款控呢
AT9的稳定距离是地面900米,空中1.5公里的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是哪款控呢
AT9的稳定距离是地面900米,空中1.5公里的哦

富斯9遥控 高度170距离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富斯9遥控 高度170距离1000

哦哦

网友C(2015-09-07):
乐迪at9的接收机能输出ppm信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乐迪at9的接收机能输出ppm信号吗?

不可以呢,R9D输出SBUS和PWM信号,R6D输出PPM和PWM信号的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哦

刚买的at9 右上角开关swH会回弹是正常的吗?这种开关有什么用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买的at9 右上角开关swH会回弹是正常的吗?这种开关有什么用处呢

您好!是正常的哦,H开关是复位开关,一般是使用教练功能的时候用的。

网友(2015-12-07):
谈距离不谈电磁环境 就是耍流氓,骗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