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我该如何伺候我的APM气压计?

楼主(2015-06-05):
APM2.8,在室内地面站显示高度不停的变化,解锁后归零,然后就不停的增加,一会又不停的减少,通电以后放了5分钟,升到3米多,又过五分钟8米了,当时是裸板,环境完全无风,暗光。
室外飞行也是,不论定高定点都是在大概1米的高度范围内上上下下定不住,上下的过程中地面站显示高度变化和实际并不对应,也就说明还是读取高度有问题。减震遮光海绵都做了
这个如何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斥候好飞控供电,气压损坏可能性小.....

感谢回复,可是我试过电压计供电,ebc供电,或者不插电池用usb供电,效果都差不多,高度显示过山车
(>﹏<)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我的也是,同问

网友:
气压计在低空受外界影响很大,想要低空稳稳定高,还是尝试加一个超声波模块吧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   刷固件   气压计上加海绵    避免气流直吹气压计

故障排查先软后硬 。 先从软件着手 再考虑硬件

网友:
加块海绵,我的之前也是,加了海绵好多了

网友:
赞同6楼,楼主还是先软后硬排查吧,软件没问题,那就是硬件上气压计有问题了,硬件有问题就只能换气压计了,话说一个气压计30块,不便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