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教一下我这样接线是否有问题?

楼主(2015-06-05):
(图片)

网友:
有问题就是看不懂

网友:
舵机单独供电不要通过飞控供电,只接舵机信号线到飞控

网友A:
你这个图有很大问题,因为根本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图有很大问题,因为根本看不懂。

你们整体的固定翼接线方法是怎样的呢?我这个是一块电池,插电流计,电流计为APM供电,APM为OSD一边5V供电,以及GPS.电流计输出端为电调和图传摄像头,OSD另外一边12V供电...稳压模块对OSD图传和摄像头稳压,怕电调对电压有影响...不知道这样到底对不对?怎么会看不懂呢?

楼主:
谢谢老师的图,这样接也就是绕过了电流传感器,直接由电池供电了,也就是说电流传感器只能计算电池的电压和apm所用的电流了。我用万用表测过电流计输出端的电压,和电池电压一样,但我的那个接法,只不过是想把所有设备所用电流都通过电流计计算并显示在osd中。还有,老师接的是osd输出端,为图传发射的正负极,这样接,osd的输入端的视频头和osd是否会有冲突?我第一次玩,还请泡泡老师不吝赐教,谢谢。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