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又救我一回——惊险夜航失控返航平安着陆

楼主(2015-06-05):
本来是测试舵机云台,结果一不小心飞得太高,直接目视找不见了,看监视器也虚啊,只有电视塔亮着,完全没有手动着陆的条件。上面还挂着朋友的尼康S9300呢。当时就想完了,都不敢动摇杆了,辨不清位置怕撞啊。关键时刻还是飞控给力,直接切到返航模式,幸好我有飞行前找个宽敞地起飞的习惯,短短的两分钟感觉像过了两年,心都是揪起的,终于安全返航,又一次避免了重大损失。

网友:
不装航灯也敢夜航。

网友:
我的也是飞高了看不见了切返航成功了apm太好了

网友:
恭喜恭喜,!下次小心啊

网友A:
APM我的一切返航,有五分之一的概率飞控在天上直接加锁,直线坠地,推油门救机的机会都不给你,我不敢试,,,所以我换了naza,感觉在动作上比APM要稳,但是GPS不给力,还不如apm7n的,,会飘。。。。。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我的一切返航,有五分之一的概率飞控在天上直接加锁,直线坠地,推油门救机的机会都不给你,我不敢试, ...

飞控或者固件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差点提控回家那次,大风,报告5-6级。
新手刚装第一架机,第二次飞
一看风大就神经过敏想测试抗风,原计划低空飞就行了
结果起飞没几下就给风吹到脑袋后面去了
当时新手啊,还么搞懂无头模式的原理
就转过身往回拉,越拉越远,加上风大,几秒钟就隐约看不见了
切返航,最后顶着大风艰难的飞回来了
就是自动降落时差点落树上,幸好及时干预
当时在天上我已经完全做好了丢机 的心理准备,已经开始盘算损失多少了

APM2.8+6M

说到抗风插个问题,差点丢机那次飞机表现还是很不错的,5 6 级风飞机基本能定住,还比较稳,只不过是斜的。自动调参调出来的
后来调过参数状态就再也回不去了,现有风就抖~
求科普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或者固件是不是有问题

固件是3,15.飞控是山东华硕家的,他老说我遥控器的问题,说我油门波形什么的,,现在换naza了,一次问题也没出过,,,

网友:
有过同感的掠过~~~~~

网友(2015-07-14):
PIX好还是APM好

网友:
玩好了,都牛X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2016-10-18):
真是好命啊,我直接提控回家,那酸爽甭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