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必看------天线

楼主(2015-06-05):
    很多模友为了远航一味地追求增加无线设备的功率,其实无线设备和天线是密不可分的。今晚刚好有时间,给大家说一下。

    首先天线都具有可逆性,即同一副天线既可用作发射天线,也可用作接收天线。同一天线作为发射或接收的基本特性参数是相同的。这就是天线的互易定理

    接下来说一下天线的分类

    按方向主要分两大类,全向天线(棒子天线、三叶草)定向天线(菱形、八木、螺旋、平板)

    按极化分线极化(棒子天线、菱形天线、八木天线等)圆极化(三叶草、蘑菇、螺旋等)。(重点:不同极化的天线配套使用效果会大打折扣
所以说如果飞机上用棒子天线,那么地面接收最好也用棒子或者平板(需要对向飞机使天线之间互相平行);如果机载天线用三叶草累圆极化天线,那么同理接收也要采用圆极化的天线。如全乡的三叶草或者定向的螺旋天线。

    很多模友说地面和飞机都是用圆极化的天线为什么效果不好呢。那么这就要考虑圆极化天线的另一个特性:左旋圆极化和右旋圆极化,同理配套使用的天线也要用相同的旋转极化方式。这就是问什么很多卖家的三叶草天线都是配套卖。同样线极化也分方向性,有水平、垂直、正负45度、四种分类。

    还有就是增益的问题,理论上天线的增益每增加3dB功率就回增加一倍,相应的每减少3dB功率就回减半。每增加一个接头增益会减少1--3dB,馈线每增加一定距离,增益也会相应衰减。

网友:
学习中   好文章

网友:
顶一个,来点说明图更好

网友:
这个说的简单明了。。

网友:
学习了,希望能再详细点。

网友A:
关于增益和功率的关系可否详细些,想1W的切糕为什么配771天线很好,我自己DIY的100MW的433用了那种天线却效果很差,是功率不够吗?那种很短的433天线是不是螺旋天线,是水平极化还是垂直极化还是螺旋的?接收上用一根自带的螺旋棒状天线,不过300米就失控了,改成一条16厘米的线会不会更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增益和功率的关系可否详细些,想1W的切糕为什么配771天线很好,我自己DIY的100MW的433用了那种天线却效 ...

你说的是开源433吧,我们说的433或者915只是一个大概的频率范围,天线最好是要和功放的实际频率相符

网友:
简单明了,感谢分享。

网友:
很好的帖子,收藏学习了

网友B:
虽然知道这些知识,但是实际使用的时候,却不一样啊。
我是用精灵2,TS832,用自带的棒子天线和自带的接收机,经常性雪花,距离远了更容易雪花。发射换三叶草,接受用14DB的平板,接收信号和距离都比原装天线好不少。但是三叶草和平板不是一个类型的天线啊。。何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知道这些知识,但是实际使用的时候,却不一样啊。
我是用精灵2,TS832,用自带的棒子天线和自带的接收 ...

原装的棒子增益只有3db

网友C:
(需要对向飞机使天线之间互相平行)是啥意思?
飞机上棒子天线冲天的,地面的棒子也要冲天
飞机上棒子是横着的,地面的最好也横着
是这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对向飞机使天线之间互相平行)是啥意思?
飞机上棒子天线冲天的,地面的棒子也要冲天
飞机上棒子是横 ...

是的

网友:
我 天8 加功放  装了个 长长的 11DB天线,,功率好强大,

网友:
能详细些不,说得还浅了。

网友:
楼主的知识对我很有意义!请教下:飞机发射为垂直棒子,接收为棒子和垂直极化的平板,应该是合理的吧?如果发射和接收之一改为多叶草,是否平板就不适合了?

网友D(2015-12-08):
私下问下,买200mw的5.8G发射模块自己DIY图传发射机,是不是比买厂家成品的稳定性差距离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私下问下,买200mw的5.8G发射模块自己DIY图传发射机,是不是比买厂家成品的稳定性差距离近? ...

据我所知绝大多数的商品图传都是直接用的成品的射频模块,所以你懂的

网友:
suoxie多谢,明白了,还是自己DIY吧

网友E:
因为安装位置的原因,我的图传发射机棒子天线垂直向下,接受垂直向上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为安装位置的原因,我的图传发射机棒子天线垂直向下,接受垂直向上可不可以。

可以

网友:
我的433用100mw接收 1w发射

网友:
我地面测试过788米丢数据

网友(2016-01-09):
涨姿势了,好帖

网友:
福利贴顶起来

网友(2016-07-25):
这个说的简单明了

网友(2016-11-19):
非常有用,学习了。

网友:
拿分走人,顺便帮顶

网友(2016-12-31):
赚一下牛币

网友(2021-04-29):
引用 网友A:
关于增益和功率的关系可否详细些,想1W的切糕为什么配771天线很好,我自己DIY的100MW的433用了那种天线却效 ...

1W和100mW差了十倍,怎么可能差不多

网友:
感谢楼主,学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