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miniosd 开控就没有图像

楼主(2015-06-05):
求助各位和泡泡老师:背景说明;
apm 2.8 ,连接了 3dr,电用一个电池供电,3s供电。
线束是按照泡泡老师的帖子接的。
问题来了:
1.osd 数据不更新
2.不开控有图像开控后图像,消失,屏幕完全消失;
求助各位。。谢谢。

osd 连线

osd 连线1

网友A:
APM2.8需要在板子上检查有没有在背面OSD输出触点焊上,因为2.8改版了将V2.52的I2C接口改为了多功能MUX接口,该接口可由用户自己通过板子背面的焊盘自由配置功能输出,UART0,UART2,I2C,OSD可选,默认为OSD接口,避免2.52版要同时使用数传和OSD时,需要使用Y线分离接口的方案。改进后的OSD接口与数传同时使用时,由于加入了隔离电阻,更有效的避免了对数传的干扰;但我的2.8不输出数据打开外壳发现没有把OSD输出焊点焊上。你的接线没错的话检查板子,APM2.8同时带的动GPS、数传、OSD是没问题的,不用考虑OSD 5V供电问题。 miniosd 开控就没有图像 电池 作者:AIbluecapf 5202

网友:
检查楼上说的焊点,另外osd直接把对映焊点焊上用板子自带5V供电,把APM5V线断开

网友B:
MINIOSD如何与APM2.5、2.6及PIX连接,及恢复默认的方法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775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2.8需要在板子上检查有没有在背面OSD输出触点焊上,因为2.8改版了将V2.52的I2C接口改为了多功能MUX接口 ...

你好 根据您的提示,目前已经可以显示并且更新osd数据,但是还是 一开控,所有图像都消失。
若不连接osd,单连接图传,开控没有问题,。。,富斯i6的控
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NIOSD如何与APM2.5、2.6及PIX连接,及恢复默认的方法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 ...

泡泡老师 你好:
根据您的提示和连线,目前已经可以显示并且更新osd数据,但是还是 一开控,所有图像都消失。
若不连接osd,单连接图传,开控没有问题,。。
求助。。。
富斯i6的控刚才根据您的教程刷了一次板子,还是开控图像消失,不接摄像头的时候,显示osd信息,开控同样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NIOSD如何与APM2.5、2.6及PIX连接,及恢复默认的方法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 ...

泡泡老师 你好:
我估计是供电问题,把左侧供电改成电调供电就好了。泡泡老师 若 我右侧短接jp脚,如图,左侧是否可以不用供电?用的都是12v,给摄像头和图传供电。miniosd上自带5v降压?
谢谢老师!

网友(2018-04-07):
在吗?你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