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GPS插座PCB贴线损坏终极拯救办法

楼主(2015-06-06):
前段时间PIX的大八轴因为GPS有问题,就没有设飞控失控保护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001584&extra=,几方面原因导致炸鸡。GPS支架折断导致把GPS插座扯掉了(后面打开看,这块板子焊工质量不过关,锡上的不足,锡的质量也不好,焊点不圆润光泽,这也是一部分原因),在卖新板子的同时,着手就这块板子进行维修,中间几经周折。
焊接质量不敢恭维,掉了两个插座
找到PIX飞控GPS接口定义
根据接口定义电压和留下的一点线茬子用万用表测,进行焊接
大功告成,进行测试,测电压与定义表相同,后来插上GPS只有罗盘能动,GPS指示灯亮,但搜不到星又测电压,老是跳动,打线茬子电压正常。焊线以后再打电压就低,一度以为万用表电池没电了,进行跟换打表还是低,用炸过的GPS测试不成功,怎么也没搞清楚,GPS灯是亮的。后来因为一些事就搁置了几天。今天重新拿出来静下心搞,在测线中不小心把预留的TX圆形焊点整个断到低,小细线从SERIAL插座下压着。因为没有热风枪,没有办法再取一个插座。只能另想办法,万用表测通断测电压,因为前面已找到VCC和GND,猜测TX和RX应该在附近,通过打表,找到了RX(RX备用焊点还在,很容易就找到了),推测TX应该挨着的,一打表果然,旁边的一个电阻电压正好3.3V,大概位置也在TX备用焊点走线结束位置的相对处,焊线进行测试。电压完全吻合,抱着试一试大无畏牺牲的精神换了个新GPS测试,灯亮,NO FIX,说明识别到GPS了,一阵兴奋
这是完好的板子,都预留有圆形备用焊点。最好的情况如果备用焊点还在,一定要非常小心,焊上就不要再把线扯住,我的就不小心掉了个彻底。如果备用不在了,就在我下面的图上进行焊接。
焊好了,先测电压以免烧坏GPS
VCC GND 5V
TX GND 3.31V
RX GND3.22V
一定的误差是存在的,在这里说明一下,前面一直用普通线焊的,电压不稳定偏低,图大家看过了,后面感觉不美观刚好有旧电机,就用漆包线焊的。再测电压就很稳定,所以最好用细小的漆包线进行飞线焊接,能最大程度接近原来的效果。至于原因我算不上导电线材方面的专家也讲不明白,一切就绪实际测试开始。
成功搜星
最后壳子上上

网友:
焊盘掉了 还是虚焊

网友:
我昨天也掉了一个   自己焊   板子上的锡被我焊没了   最后没办法只好联系卖家  卖家说寄回来我帮你焊

网友:
这种情况 最麻烦了

楼主:
掉了,焊的不结实炸鸡掉了

网友:
我的 是 USB 接入口座掉了 幸好自己焊接回来,不然返厂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