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四个 LD POWER 电机

楼主(2015-06-06):
收到四个LD 3110的 刚收到货的时候把哦我乐坏了,看着非常好,霸气, 后来因为不太懂盘式电机,看到绕线这样,以为有问题,后来慢慢了解到3110电机,不好饶,其他盘式电机差不多也是这样,就没没啥了,简单转了转感觉挺好。

网友:
平衡呢咋样?,小电机弄的一塌糊涂

网友:
配多大桨?

网友A:
赶紧上个拉力测试看看

楼主:
我打算4S 1047或者1147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打算4S 1047或者1147

我 2212 都上 1047 了 你的桨这样太小了吧  扁电机 基本都是用 6s电的, nideKV估计都是 800-600左右

网友C:
多少kv  用4s你用什么机架

网友D:
感觉好贵    有什么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好贵    有什么优势?

效率高,力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kv  用4s你用什么机架

500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 2212 都上 1047 了 你的桨这样太小了吧  扁电机 基本都是用 6s电的, nideKV估计都是 800-600左右

2212应该是1045吧?的确是700k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赶紧上个拉力测试看看

请问你一般是怎么测试拉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一般是怎么测试拉力的?

现在通过四轴的重量除以起飞油门算的,打算做一个专门测试拉力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