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教泡泡大神新手啊,再咨询你几个问题

楼主(2015-06-06):
泡泡老大,我是新手啊,再咨询你几个问题啊?
1,我看你视频图传有个发射机和接收机,数传有个发射机和接收机,是不是四个要装上?还是可以共用接收机发射机呢。
2,电压监控那个,是不是要另外买个设备?还是在飞控、图传或是数传上会有相应的功能呢?
3,在定点模式下,是不是不要操作飞机呢,我再操作飞机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我看你的视频定点模式下你操作飞机后,飞机会自动飞回来,但我的飞机不会飞回来。

网友:
提问请选择求助帖!谢谢同时说明您的设备型号!

网友:
1.不能共用,分开接
2.数传能看电压,图传加osd 也可以
3.你说的是航线飞行吧?提前预置好会自动飞回来.

网友:
1 . 图传发射要装在机器上    图传接收放在地面端
2.  电压检测需要对应飞控的电流计 就可以测得电流和电压了  如果有可以读取电压的OSD模块 就可以在图传上显示相关电压信息了
3. 定点模式下飞控依赖gps来保证绝对位置 正常来说上下左右 都不会大范围乱动
   那说明切换了RTL(返航)模式
定点模式下  油门负责调整高度  另一个操纵杆负责前后左右

网友:
1.不可以共用。图传的发射机负责传输回传图像,如果你有视频叠加模块(OSD),OSD可以把他的数据经过处理,叠加到图像上,通过图传传输到地面,就产生了你看到显示屏上有图画,还有许多数据的效果
2.如果你开源飞控如APM,要实现电压监控,需要购买电流计。电流计的作用就是监控干路的电压、电流,同时输出一路5.3V电给飞控供电用。如果是商品控,如NAZA自带相关模块,直接安装即可
3.定点模式是依靠传感器,让飞行器较稳定地停留在一个位置。自动返航不属于定点模式中。可以设置一个返航模式实现自动返航。当然返航不是绝对可靠,慎用

网友A:
你那个回帖里不是已经回复你了吗?
1、四个都要装上
2、买个电压电流传感器装上
3、定点模式下可以操作飞机

网友:
数传相当于USB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回帖里不是已经回复你了吗?
1、四个都要装上
2、买个电压电流传感器装上

不好意思啊,上次看你没回又发了个帖子。
再咨询下啊,我买了个山、山狗sj6000相机,可不可以用来接图传啊,好像没有那个接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啊,上次看你没回又发了个帖子。
再咨询下啊,我买了个山、山狗sj6000相机,可不可以用来接图传 ...

只知道山狗SJ4000可以,SJ6000没用过,SJ6000设置菜单栏里,有视频输出选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知道山狗SJ4000可以,SJ6000没用过,SJ6000设置菜单栏里,有视频输出选项吗。

求教泡泡大神新手啊,再咨询你几个问题 图传,飞控,接收机 作者:zoukaiaiqq 8732 求教泡泡大神新手啊,再咨询你几个问题 图传,飞控,接收机 作者:zoukaiaiqq 1670 只有两个输出口,设置里只找到 TVout和OSD模式好像和图传有点关系。不知道是不是这两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有两个输出口,设置里只找到 TVout和OSD模式好像和图传有点关系。不知道是不是这两项

TV OUT  下面那个USB接口,插上AV输出线,黄线信号 ,黑线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TV OUT  下面那个USB接口,插上AV输出线,黄线信号 ,黑线地。

感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