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翻了,发现一个电机下面间隙不同,于是换电机轴

楼主(2015-06-06):
我的330机架练习飞行视频  ?from=y1.7-1.2
第二天练习,结果最后炸机视频  ?from=y1.7-1.2

先说说我的配置
F330机架
新西达2212  KV2200*4
新西达30A 电调*4
QQ飞控
由于专们练手,就弄了个便宜货,结果翻了,浆炸坏2个,这不是第一次炸机了,仔细一看两个电机的间隙有点不对,怀疑炸坏了,于是拆电机换轴。
先拆后面卡扣,然后拉出电机,电机上面有个小孔,里面有个螺丝,用小扳手取出螺丝,开始从里面往外面敲,把轴敲出来。装上装好就行。
不过装完才发现不是轴的事情,蛋疼啊。估计xxd就这个质量,你们看看你们的XXD电机下面间隙有没有不均匀的现象.

网友:
拿大顶的时候都这样

网友A:
是这样的,你的电机轴没有装到位。把电机轴再往桨那边敲一点,至到装上卡璜没有间隙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有点强迫症了,楼主是处女座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你的电机轴没有装到位。把电机轴再往桨那边敲一点,至到装上卡璜没有间隙就可以了。

明白了,谢谢啊

网友:
xxd确实没用过     用的是朗宇 x

网友B:
很正常,我的xxd电机直到能看见轴歪了才报废的。如果歪的不明显的话调一下锁轴的俩颗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正常,我的xxd电机直到能看见轴歪了才报废的。如果歪的不明显的话调一下锁轴的俩颗螺丝

其实只要换轴就行

网友:
这么便宜,这品质够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只要换轴就行

我电机坏最多的就是轴承。轴弯也不少,但一般都还能坚持一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