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BLHeli 30A-OPTO 好盈铂金30A 娱乐对比[老晋DIY第九贴]

楼主(2015-06-07):
老晋爱折腾,多轴从F330+QQ,到F450+APM和山寨精灵+APM,到F550+APM,到异形蝴蝶450+P2和DAYA550+PIX,也算是玩的“很全”了。

最近玩PIX,想不到银燕BLHeli 30A-OPTO不支持 PIX,于是就买了四个好盈铂金30A。

老晋也喜欢拆东西,喜欢看里面的元件,做工。

2款电调都是不带BEC的,都是30A的,价格也差不多,60多点一个。

魔都最近老下雨,答应狼哥的IATA电池的测试也一直没有测  ,就继续把DAYA 550装好了再测吧。

废话不多,上照片。娱乐性对比,不要太在意。

1.正面照片(上好盈,下银燕)

2.背面照片(上好盈,下银燕)

银燕主控用的是F330芯片(5楼wowjl提示:三极管分立元件驱动),电源部分用了78D12  12V稳压和1117  3.3V稳压,PCB上有刷机触点,方便DIY刷固件

好盈主控用的是F390芯片5楼wowjl提示:半桥驱动,有单独升压模块),控制部分用的是集成元件,好盈PCB上有刷机触点,方便DIY刷固件电源部分用了78D33  3.3V稳压和UBEC

3.拿掉散热片看MOS管(上好盈,下银燕)

2款电调用的MOS管,数量、性能都不一样,总的来说大同小异,各有千秋

银燕用的MOS管

好盈用的MOS管

4.散热片对比(上好盈,下银燕)

5.滤波电容对比

网友A:
老晋出品必须来顶,测试狼希望老晋能摸索出一组数据表格来,比如针对电池、电调等单个品种的测试,有一套完整的测试数据和测试方法,逐渐形成论坛测试的体系!

玩就玩出点名堂,哈哈.让我们一起装逼一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晋出品必须来顶,测试狼希望老晋能摸索出一组数据表格来,比如针对电池、电调等单个品种的测试,有一 ...

多谢狼哥!

老晋抽时间,做下油门大小对比电流大小,响应,线性等等的测试吧,可能会买点设备,电流计,示波器之类的,希望做到玩出点名堂

网友:
顶老晋大哥

网友B:
深水不懂。好价钱才走好货

网友:
顶一个,我还没拆过电调呢,手上没有大的热缩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17 是3.3稳压,大路货,好淫用ubec稳压,LZ还需多做功课哦~

多谢朋友支持。
老晋知道1117是稳压IC,所以说:电源部分多了个1117,应该改为电源部分用了78D33  3.3V稳压和1117  3.3V稳压
好盈的UBEC倒是忽略了,急着上照片,没留意那个五脚的小贴片

帖子已改,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架构都不一样,好盈用的半桥驱动,有单独升压模块....银燕还是低端的三极管驱动,没法比~

一份加一份 ...

多谢朋友支持!

关键是价格还差不多,老晋银燕买来65一个,好盈也是65。

银燕不支持PIX,好盈支持,所以拍了点照片发个帖子。

帖子已改,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深水不懂。好价钱才走好货

多谢朋友支持^_^
销量大的总有道理,老晋买银燕也是为了尝鲜

楼主:
多谢朋友支持^_^
叫我老晋就行,玩模型都是朋友

网友D(2015-07-12):
楼主的好盈铂金30A是老款还是新款 我的信号线原来是3根线的 后来自己把没用的那根线给去掉了 拆电调的时候 我发现焊接信号线是有两组焊点的 每组3个焊点 两组的焊点是相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好盈铂金30A是老款还是新款 我的信号线原来是3根线的 后来自己把没用的那根线给去掉了 拆电调的时候  ...

新款的,信号线就2根,老款的你可以测一下,标的S的,接白线,另外一根黑线接地就是电源负极就可以。

网友(2018-09-03):
引用 网友C:
1117 是3.3稳压,大路货,好淫用ubec稳压,LZ还需多做功课哦~

那个ubec是给三个半桥驱动用的,不是给芯片用的。半桥驱动用稳定低一点电压,一般9-10v,倍压电路升压就能稳定在20v左右驱动后面功率管。这样就算用6s电池只要用耐压低的驱动场管了,如果没有这个电路,6s电调就需要两倍电池耐压以上的功率管子,增加成本。

网友(2021-06-06):
比较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