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APM2.8 miniosd求助

楼主(2015-06-07):
osd搞了几天了,,,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就停在这,,,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固件没问题就是接线问题,获取不到飞控给的飞行数据,先检查接线有没有错误,没问题的话按重启按钮看能不能更新数据。再不行重新刷固件试试

网友B:
飞控板和osd之间的tx,rx要反接

网友C:
按一下osd上的重启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飞控板和osd之间的tx,rx要反接

那是接数传的情况下吧

网友:
单机少接一根,也是反的

网友B:
不对,联数传可以少接一根。单0SD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没问题就是接线问题,获取不到飞控给的飞行数据,先检查接线有没有错误,没问题的话按重启按钮看能不能 ...

线,完全是按照泡泡老师的接的,,重启了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板和osd之间的tx,rx要反接

嗯嗯,,,这个知道,,,把数传拔了的,,,那个焊点焊上的,,,也没接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一下osd上的重启键

按了,,,一直是这个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是接数传的情况下吧

不是说接数传不接tx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对,联数传可以少接一根。单0SD反接

嗯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说接数传不接tx

接数传只接两根线

网友:
你是不是接数传了 ?

网友:
能用USB-TTL刷机板,刷固件吗?
这种情况,不是线接错,就是328P芯片坏了,

网友E:
新手课堂,APM MINIOSD的维修方法,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993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手课堂,APM MINIOSD的维修方法,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993
(出处: 模 ...

谢谢,,,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