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选那个好呢

楼主(2015-06-08):
以前用40快的充电器,除了冲的慢没啥不好的。现在电池多了。一个充电器不够用了,想在买个。看了下淘宝b6从几十到几百。迷茫了。各位大神推荐下。俺是穷人。说说都有什么区别

网友:
B6用了一年多,感觉精度还是低点,关键是最大5A充电根本不实际,3A充电电源就烫的不行,要是大容量电池经常用很怀疑使用寿命,再一个放电也非常烫。最后插了平衡头还要插电池电源输出线才能链接充电器充电,有时候电池充电接口不一样还要换转换头麻烦。电池平衡充不够好,也容易充的胀气。如果打算长期玩航模,还是一次入个好点的。300-500属于入门级的专业充电器,比如A6、A9就用的比较多。但冲多块电池要并充板,如果6S电池好几块同时充还要配个保姆,也五六百了。我现在用的乐迪CB86 plus,带保姆功能,一次充8个,电压精确到0.001V,还能看电阻以及修复电池,平衡也很好。五百多,虽然和A6配保姆差不多钱,但体积减少不少,显示更精确简单。当然还有更好的充电器,动辄一千多两千

网友:
便宜肯定没好货 呵呵 !
擦亮眼睛!

http://ufinebattery.1688.com

网友:
一百五左右的 B6 去一些旗舰店买 如格氏旗舰 等等

网友:
一般用B6就可以

网友:
论坛二手B6也不错,一百包邮左右

网友:
充电器选那个好呢?
我认为好的标准是:
1、安全易于使用
2、性价比高
3、在模友中口碑好的
4、有较好的售后服务保障

网友A:
没钱就B6,有钱可选的就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钱就B6,有钱可选的就多了

好的

楼主:
纠结蛋疼啊,要投资这么多啊

网友:
玩航模的基本都是人均2台充电器,我一台B6,一台GT.POWER的T610,触摸屏,手感质量俱佳,关键是人家售后好,我都烦过他们几次了。。。嘻嘻。。。

网友:
我用B6,一块电池行,慢点就慢点,电池多了就太耗时间了,

网友:
  B6还是比较靠谱的   A6也行

网友:
我在你们看的见的地方

网友(2016-11-06):
现在感觉B6充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