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c3d降落下来后总是再挑起来

楼主(2015-06-08):
今天早上试飞了cc3d确实顺畅,有人机合一的感觉,但是有个问题,降落下来后总是突然升起40厘米。为什么有这种情况

网友A:
地效吧,应该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效吧,应该是

那怎么办,这样降落有点危险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怎么办,这样降落有点危险

控制好油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好油门吧,

应该不是油门问题,以前飞qq飞控都没这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油门问题,以前飞qq飞控都没这问题

哦,那不知道了,那可能就不是地效,地效没这么明显

网友B:
楼主是飞哪种飞行器,一般飞行器下来速度过快都要挑起缓冲减速,不知道是不是你的那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飞哪种飞行器,一般飞行器下来速度过快都要挑起缓冲减速,不知道是不是你的那种情况

f330 cc3d飞控

网友:
这会不会是设置问题呢,说明准备降落呢?

网友C:
地效作用
小鸡子一般螺旋桨离地较近 不能很稳的降下来
250左右的多轴可以收油到接近地面的时候把油收尽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效作用
小鸡子一般螺旋桨离地较近 不能很稳的降下来
250左右的多轴可以收油到接近地面的时候把油收尽就 ...

好的我在试试

楼主:
应该不是低效吧,我试了好些次都是落地后自动大油门跳起来。昨天我降落都是离地10厘米直接断油,让他掉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