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架S500

楼主(2015-06-08):
1: 大家觉得 S500机架 拿来入手    如何?
  F450不喜欢  有什么推荐的好机架   ?
2:还有就是S500上潮汐的 4006装的了吗 950KV配10寸浆效率如何?
3:想上4合一电调 银燕的  这样装机方便 问存不存在干扰飞控问题 发热量大吗 ?

网友A:
楼主工业设计的吗  ,我觉得四合一不太好,一个坏了全部坏,不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工业设计的吗,我觉得四合一不太好,一个坏了全部坏,不可靠

网上的图   银燕的四合一不是模块化的吗 哪个坏了换哪个
关心电调对飞控的干扰问题 NAZA LITE

网友B:
白兵是毛线做的还是面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兵是毛线做的还是面条?

??????????????

网友C:
建议不要上S500  此机架震动过大  ...而且现在某宝鱼龙混杂 .
4系电机很重的 ..而且属于效率电机 对于500轴距来说有点...大马拉小车   如果有四系电机的预算  可以直接上一个550-680轴距的机架 可选性比较多
可以考虑H4 680  + 4108  或者 550轴距 + 3508
四合一电调不要用了  都说一个产品存在既有他存在的价值 但是马上就夏天了 .... 4合1电调发热严重 ... 万一空中烧一个   后果不堪设想 .   建议乐天40A

如果要练手的话 S500也可以的 (不过我感觉真心没有F450耐炸)   上个2212 - 2216就够了       kv800 - 1000         11 - 10 寸桨

S500新手不建议用塑料脚架   F450建议直接用机臂的一体化脚架

有其他问题 请继续跟帖    欢迎交流 !

网友:
我关注的是你画的是什么

网友:
同意7楼,基本说得差不多了。脚架不耐炸,建议机臂一体的脚架。

网友:
s500装机中,此机架机臂偏软,不适合做载重飞行,其他还在等能飞起来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不要上S500  此机架震动过大  ...而且现在某宝鱼龙混杂 .
4系电机很重的 ..而且属于效率电机 对于50 ...

想上 群汐M4006电机 这个电机行吗 还有点矛盾于KV值 是选680KV 还是950KV
  机架看来要好好再看看选选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上 群汐M4006电机 这个电机行吗 还有点矛盾于KV值 是选680KV 还是950KV
  机架看来要好好 ...

建议上一款550_680轴距的机架  然后根据你的机架重量 估算一下起飞重量 再去选择电机和桨   欢迎加我qq探讨哈 463089576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上一款550_680轴距的机架  然后根据你的机架重量 估算一下起飞重量 再去选择电机和桨   欢迎加我qq探 ...

恩

网友(2016-04-11):
机臂一体化脚架在哪买的,我没找到啊

网友:
我的还在组中中新手第一次diy 一次都没飞过。也是s500入门 飓风2216点击 铂金30A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