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电压计供电需要短接JP1吗?

楼主(2015-06-08):
最初装机完全按照泡泡视频做的,其中新版2.8视频第一集说飞控的供电方式,其中电压计供电需要短接JP1,我也照做了。
后来由于气压计不稳,有人怀疑输入电压问题,我就换了几种供电方式测试
偶然发现,不短接JP1电压计供电也照常使用,那这个JP1的具体作用是啥?

网友A:
使用电压电流传感器给APM供电时,JP1不要短接,教程中说错的。

网友B:
兄弟你弄反了,电压计供电时要拆掉jp1。拆除jp1目的是断开电调BEC的供电。电调供电时装回去。(也就是短接)电压计供电,用的没有BEC功能的电调,短不短接完全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弄反了,电压计供电时要拆掉jp1。拆除jp1目的是断开电调BEC的供电。电调供电时装回去。(也就是短接 ...

不是吧,新版泡泡视频第一集12分40秒,原话是“……电调的电源挑开,由电流传感器给APM供电,这时候JP1必须连接……”

所有泡泡视频都在我手机里存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弄反了,电压计供电时要拆掉jp1。拆除jp1目的是断开电调BEC的供电。电调供电时装回去。(也就是短接 ...

不管了,反正我是乐天20,没电。

网友:
当APM用于驱动舵机时,JP1要断开,用单独的电源对舵机进行供电。用于多轴,我会用5VDCDC模块加个反向二极管,作为APM第二路电源。第二路电源最后剩4.4V,电流计电源模块故障后第二路电源能维持APM正常降落,但不能解锁。此时需要连上JP1。

网友:
我也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
哦,原来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电压电流传感器给APM供电时,JP1不要短接,教程中说错的。

泡泡老师,那电调的正极还需要挑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弄反了,电压计供电时要拆掉jp1。拆除jp1目的是断开电调BEC的供电。电调供电时装回去。(也就是短接 ...

试下!

网友(2015-10-12):
希望高手能用电路原理图说明,电调、PM之间的供电关系,以及jp1的具体作用。电调供电时4各电调同时给apm供电是不是也有冲突。jp1未断开,pm供电与电调供电到底是用的哪路电?是不是有反向二极管保护,求原理图研究研究!

网友:
现在APM2.8 jp1未断开,电调红色电源线也未挑开,电流电压计也连接在PM上,同时在飞控多余输出口上取了一路电源给摄像机供电,飞控工作正常。 但觉得电源肯定存在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