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锂电池长期没用,充不进去电问题。【此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5-06-08):
锂电池量了电压20.8V,用锂电冲怎么也冲不进去,改成镍氢就可以冲了,有没大神解答一下。
谢谢
经过昨天大神指点,我今天把串联的六个神火电池拆下来,有一个电压是0.26V,其余正常。
感谢模友之吧,感谢大神们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A:
你这个6S锂电池初看是串联连接,电池只引出两根线,平衡冲也无能为力,3.8V左右是锂电池的储藏电压,长期不用时要冲电或放电到3.8V左右,冲不进的原因很多,如电芯掉过多容量了。像楼主情况,只有拆了一节一节充,没有专业设备情况,可以通过使用来判段好坏,好的容量比较多的,可以再组多S。我对本本的锂电池再利用,就是这么干,当然组多S时,顺便把用来平衡充的线接出来。

网友:
用镍氢充一会'再用锂电池模式。长期存放电压低于充电器检测电压了

网友:
锂电必须要用平衡头才能充的。和电压没关系。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你的电池看图没有平衡头,不接接平衡头B6按锂电模式没法冲

楼主:
经过昨天大神指点,我今天把串联的六个神火电池拆下来,有一个电压是0.26V,其余正常。
感谢模友之吧,感谢大神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6S锂电池初看是串联连接,电池只引出两根线,平衡冲也无能为力,3.8V左右是锂电池的储藏电压,长期不 ...

单节冲,电压3.7,容量应该设定多少?

网友(点评):
单节冲,电压可以冲到4.2V,容量按电芯容量来设,单个电芯外皮一般会有标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