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天地飞9设置APM失控保护....

楼主(2015-06-08):
失控保护内的油门 用微调行程量拉到最低了.按确定后只有-15%. 退出功能设置后. 我把微调行程调回正常量
关控.在地面站的行程量根本无变化...

网友A:
用油门做失控保护这不靠谱,用通道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油门做失控保护这不靠谱,用通道可靠!

一般不都是用油门通道吗.
不然你用什么通道做失控保护??

网友B:
看一下油门最低时的PWM值 .  是不是达不到APM的油门最低触发RTL的标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不都是用油门通道吗.
不然你用什么通道做失控保护??

APM的教程都不建议用油门做失控保护,因为接收机不尽相同,像天九设置油门保护就无效。三种通道5,7,8可以设置失控保护,对天九而言相当可靠。

网友C:
用接收机设置失控保护。APM上我禁用了,多个程序增加CPU负担。当接收机失去发射机信号时,会调用你为接收机失控设置的通道PWM值。每个不同的控,设置可能不同,我用的乐迪AT9,设置时要给接收机通电,这样才可保存数据在接收机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接收机设置失控保护。APM上我禁用了,多个程序增加CPU负担。当接收机失去发射机信号时,会调用你为接收机 ...

我的是天地飞9.  貌似遥控内就一个 失控设置..
没有其他接收机失控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油门最低时的PWM值 .  是不是达不到APM的油门最低触发RTL的标准

不是触不触发的问题.  是关控后. PWM根本就没变化. 跟正常接收的时候值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接收机设置失控保护。APM上我禁用了,多个程序增加CPU负担。当接收机失去发射机信号时,会调用你为接收机 ...

APM上有自己的失控保护吗?  不都是检测PWM值然后使用动作.
这个就是遥控器上设置呀.

网友D:
你看看泡泡老师好像有教程  我的天七就是看泡泡老师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泡泡老师好像有教程  我的天七就是看泡泡老师设置的

看过很多视频了. 他们PWM都有变化.但我没变化..
我是天9控.  跟视频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关天几的事,我就是天9,自己问题只能自己找。

是不是我哪里设置错了.. 你是怎么设置的. 能告诉我吗?

网友:
接收机设置的时候开着吗?遥控器失控保护设置了吗?FS选项激活了吗?你关闭发射机时。接收机会吧你设置的值给飞控

网友:
你用的天9是72M还是2.4G,72M的遥控器里没有失控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