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狗和图穿怎么接线

楼主(2015-06-08):
刚刚入的山狗和图穿怎么接线————
图穿怎么对频??
在线等

网友:
山狗  视频信号给osd   osd视频信号输出给图传发射          图传对频请上图传型号或者图片

网友A:
山狗有一AV线,可以连接图传的视频输入,当然你用OSD模块的话,山狗 的AV线的视频线要接OSD模块的视频输入,OSD视频输出再接到图传。
至于图传怎么对频,目前用的图传有8频道的,32频道的,只要发射机和接收机设置到相同的频点就OK了。具体设置的话,有的是用多段开关的拨码设置,有的是用软件设置参考说明书。不难,

ysa
ysa
ys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狗有一AV线,可以连接图传的视频输入,当然你用OSD模块的话,山狗 的AV线的视频线要接OSD模块的视频输入 ...

发射有8个数  接收用的是832 数都不一样   上钩的线怎么接呢  街上没有图像

网友(2016-03-16):
想给你画图   可是我好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