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C无刷云台控制板模式问题

楼主(2015-06-08):
请问大家BGC无刷云台控制板可以切换模式吗 比如方向跟随模式  方向和俯仰跟随模式  方向和俯仰锁定模式?  如果切换 要怎么在调参软件里面设置?还有上电之前 云台正前方与多轴机头一致的  云台上电自检之后 方向轴就会歪一个角度  与机头有一个夹角  请问这个是怎么回事  要怎么解决?我的板子是BGC3.1的 自己加了第三轴模块  固件是毛子2.2   望大家不吝赐教

这是我的云台

网友:
  还没研究过云台呢  帮顶吧

网友A:
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电机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电机

2208

网友(2015-08-07):
楼主你的调参软件是哪里下的?可否给我一份

网友(2016-03-04):
非常不错啊  非常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