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TDF 06A刚开始能设置上现在设置不上.但是飞控也能解锁

楼主(2015-06-08):
请教泡泡老师这种情况应该设置哪里?我的控是TDF 06A刚开始能设置上现在设置不上.但是飞控也能解锁.这是什么情况呢? TDF 06A刚开始能设置上现在设置不上.但是飞控也能解锁 飞控,泡泡老师 作者:tzztzz97 779 TDF 06A刚开始能设置上现在设置不上.但是飞控也能解锁 飞控,泡泡老师 作者:tzztzz97 8079

网友:
遇到过这种第一行不能设置飞行模式的情况,后来把MP删了重装也不行,最后先删MP,后把安装目录中的文件全删了,重装一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