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悟空M遇到的问题,启动油门过高,电机不同步,不连...

楼主(2015-06-09):
如题,我的大疆悟空M,试飞时7颗星,手动模式15-20%油门电机启动,电机旋转不连贯,不同步。姿态,GPS二种模式情况下,启动油门超过50%,而且电机旋转不连贯,收小油门电机则断断续续的启动。加大油门起飞直接炸鸡。无法稳定起飞。Y6机型,整体重量4千克,6S10000mha,电机恒力4822  390KV ,1555碳桨,电调好赢铂金30A各个电调参数设置一致15%进角,单臂上下电调地线并联,信号线单独输出,各处连接牢固,没有虚接,电脑调参各个电机测试都正常能够单独旋转,参数基本感度俯仰150 横滚150航向155垂直135姿态感度俯仰150横滚150。不知何故。请各位帮忙分析分析,什么原因。不胜感谢!!

网友:
有可能是电机启动堵转,你查一下电机拔掉三根线其中一根线电机是不是还是这样?

网友:
我之前穿越机螺丝顶断了电机的其中一相,效果也是这样

网友A:
还有,你注意电机不连贯转动情况下电调,电机,有无严重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注意电机不连贯转动情况下电调,电机,有无严重发热?

感谢帮忙,我今晚回家再试试。重新检查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