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数传是433mhz遥控用的也是433mhz会不会干扰?

楼主(2015-06-09):
请问数传是433mhz遥控用的也是433mhz会不会干扰?

网友A:
会干扰 。  建议用915数传 。  如果用433增程遥控的话 建议使用2.4G图传 效果嘛 6.5KM无雪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干扰 。  建议用915数传 。  如果用433增程遥控的话 建议使用2.4G图传 效果嘛 6.5KM无雪花

现在手上有个5.8G图传,用的433增程,准备考虑个数传

网友B:
这肯定会有概率出现干扰的,要用其它频段。如果数传433mhz和遥控433mhz带跳频,会出现自干扰,即使用不同的定频也可能被其它设备干扰。定频一旦干扰,就死定了,所以必须得跳频,那么你的这两种设备最好用不同频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肯定会有概率出现干扰的,要用其它频段。如果数传433mhz和遥控433mhz带跳频,会出现自干扰,即使用不同的 ...

谢谢

网友:
如果是這樣,必須用915的數傳,防止干擾,不是必須會出的,但要考慮到同頻干擾

网友:
这个会有的,还有对讲机也会干扰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